楼主(2016-03-06):
各位同仁谁有欧陆温控表参数表最好是中文版的?

网友A:
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型号?
LFS8321430/s

网友B:
我用的型号和你的不同,是P10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型号?
LFS8321430/s
确定是这型号?上个正面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型号和你的不同,是P108
那你有这个型号的说明书吗?

网友D:
百度很多,看你要什么型号的

网友E:
没有用过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