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达变频器故障。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06):
有遇到此情况的问题吗。变频器型号
故障状态。
电机还没启动,制动电阻就发热。变频器就报故障。

网友A:
照片模糊看不清楚,是不是面板?

网友B:
报的什么代码呀?看不太清。

网友C:
听我的,扔了吧,新时达是我见过质量最差的变频器。55kw以上故障率150%,几年不用不知道是不是还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我的,扔了吧,新时达是我见过质量最差的变频器。55kw以上故障率150%,几年不用不知道是不是还这样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几年没用过新时达的。还是新时达几年没用就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的什么代码呀?看不太清。
这个

网友C:
我四五年没用新时达了,至少四五年前,新时达刷新了我对垃圾变频器的认知

楼主:
报故障4,原因找到,驱动模块,或是控制板,

网友D:
这个质量是不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2008年,用到现在。也是八年抗战啊

网友E:
制动电阻发热,说明制动可控硅已经打开,是不是制动电流和制动电压设置的过低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动电阻发热,说明制动可控硅已经打开,是不是制动电流和制动电压设置的过低引起的
是的,你讲得有理,以用到现在,8年了,这个一直没动参数啊。电机还没启动就发热,再后就是把电机断开,只接个电源,变频器还是报警,故障是制动单元故障,制动电阻以排除,应该是是驱动模块,或是控制板坏,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驱动模块坏了。以搞好

网友F(2016-07-26):
我的变频器上电跟第一张图类似,液晶板亮,但是看不到内容,谁知道该怎样调?

网友G(2016-11-29):
我们也是用的新时达,很容易坏的。而且公司按照型号一模一样买的机子。装上去报基极封锁中,打电话问售后,他说现在机器升级了。没办法,只能把原来机器里的旧板拆来装在新机上。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升级了里面的板型号不同,机器外面的型号不能改一下数字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