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煤粉干扰

楼主(2016-03-06):
小弟的项目,plc用的1200,屏是用的昆仑通态1061ti但是设备安装后发现现场煤粉尘特别严重造成触屏和实际点击位置偏差,小弟把触摸屏后面的散热孔,全部赌死了,但是就好了3天,今天又开始漂移了,问下各位,有什么别的办法没?

网友A:
可以加个透明的罩子啥的呢

网友B:
屏后加向外吹的风扇及高密度防尘网。

网友C:
做个盒子,像工控机那种加滤网的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个盒子,像工控机那种加滤网的风扇。
电柜密封性要好 风扇加滤网

网友E(2023-06-16):
粉尘环境要用防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