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三菱F700变频器如何实现在运行时通信给定的频率与外部模似量0-10V之间的切换?
   是这样的我现在用1台欧姆龙PLC的CP1L与5台F700变频器做简易的RTU通信,PLC上还用232与触摸屏通信,运行命令在屏上用通信给定,我想频率可在屏上更改从而实现手动给定频率,而当要自动时用外部的0-10V控制,不知如何在变频器不停机时自由实现频率源的切换?变频器上的参数怎样设定?
我现在只能在屏上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不知怎样与端子2上的模似量切换,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485端子接线模式的,各个变频率能单独与外部模似量切换

楼主:
能把P77改为2,然后通过用通信直接更改P339通讯速度指令权的值,在1和2之间变换能实现吗?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2016-06-27):
可以实现的 不过是在设备停止的前提下

网友B(2022-01-18):
楼主你的这种方法能实现吗,我也想做一个你这样的例子,我这边用的西门子1200的plc,威纶通触摸屏,外部控制时频率由0-10v模拟量来控制,也想可以切换到触摸屏输入频率值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