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老师们好 我有个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ABB变频器ACS800  恒压供水用现在的压力4公斤我想改成6公斤 需要更改那个参数

网友A:
acs800系列后很多型号的吧

网友B:
恒压供水用800的?800的不是DTC的吗?恒压供水一般都是用500型的吧?提高压力就是提高给定,或者规格化反馈系数即可。不用动参数。

网友C:
提高压力给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