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维修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6-03-07):
客户送来西门子变频器使用中出现不显示现象,经检测发现开关电源UC3844AD
sop-14损坏,手头没有SOP-14封装,用sop-8封装代替!

网友A:
也这样代换过,其实不用接这么长的引线,把集成块引脚尽量分开可以直接焊在焊盘上的。

网友B:
楼主真是有才!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是实验吧,没有就这样交给客户的吧!

网友D:
美观度不够吧,这样交给客户会被笑话的~

网友E:
想法真心不错,装里面又看不到

网友F:
这个怎么说也是常用件,楼主竟然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这样交给客户了啊!客户着急用我1个小时修好了。客户很高兴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G:
这个很正常啦,只不过我焊接的比楼主短点。。。

网友H:
这样也行啊,学习了。不知热熔胶时间长了会漏电不?

网友I:
应急没问题,固定要牢,还是建议线要短些才好!

网友J:
改的不怎么好看

网友K:
楼主这个引线可以再搞短些的好。

网友L:
这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呀?MM4系列的吗?置换集成电路。很随意。维修老手了?

楼主:
老古董了!

网友M:
线太长了啊

网友N:
软封装啊

网友O:
线那么长,不怕振动后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O:
漆包线

网友P:
引用 网友D:
美观度不够吧,这样交给客户会被笑话的~
应该不会吧,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再说客户也不会拆开看吧

网友Q:
楼主那打的什么做保护的?

网友R:
不错,正常运行是目的,恭喜目的达到。

网友S(2016-08-13):
过一段热熔胶就会造成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