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以下是我知道的小型PLC的最大输出脉冲频率,希望大家能补齐,方便坛友查询。

1.三菱FX3S,3G,3U      3轴100k
2.西门子              S7-1200是2个100k,200CN的只有224XP有2个100k,其他型号都是20k
3.欧姆龙              CP1E-N系列是2路100k,CP1H是4轴100k  补充CP1H-Y 2路 1M
4.松下                FP0是2个最大10k,FP-X是2个最大100k,另外2个最大20k
5.永宏FBS             MA型号8路20k,MC型号8路(4个轴)200k
6.信捷                XCM系列最大可支持10轴200k
7.海为H系列           4路各200K高速脉冲输入,4路各200K高速脉冲输出
8.台达dvpeh3          200k

暂时就用过这些,楼下的补充,谢谢!

网友A:
cp1h y的好像是1M的

网友B:
西门子S7-200 SMART ST20支持2路100KHZ
ST30以上支持3路100KHZ

网友C:
FX3S/FX3SA只有二路脉冲的;不是3路;

网友C:
具体还是参考各家自己的产品宣传手册吧;
FX3G/FX3GA也不全是3轴的,仅仅40/60点的是3轴,而14/24点的主机依然是只带二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h y的好像是1M的

目前好像还没有哪家的PLC做到200k以上的,更别说1M了。

网友C:
单独的定位模块早就可以达到1M 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定位模块早就可以达到1M HZ了;

如果这个价格就上去了,那还不如用运动控制器了。

网友D:
松下PF-XH系列中60点晶体管输出的是6个最大100k。

网友E:
松下FP-XH 支持6路100K呢  小型机永宏更强大 14的都有两路200K 14MCT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h y的好像是1M的

目前好像还没有哪家的PLC做到200k以上的,更别说1M了。

永宏FBS下的MN型表示不服。

网友G:
看来国产信捷的最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h y的好像是1M的

目前好像还没有哪家的PLC做到200k以上的,更别说1M了。

永宏FBS下的MN型表示不服。

900多k的,这个名字都是运动控制型的了,不知道是不是该算到plc里面了。

网友H:
永宏MA机型,前两路是100K的。

网友I:
海为的PLC不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永宏MA机型,前两路是100K的。

样本上写的是20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海为的PLC不知是多少?

海为试用的哪款说没有高速脉冲功能,不知道怎么解释。
是硬件原因还会软件原因也不知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h y的好像是1M的

目前好像还没有哪家的PLC做到200k以上的,更别说1M了。

那就补充一下,CP1H-Y 1M 2轴

网友C:
所以说,自己没有用过的,并不代表没有这个东西;
不要相当然的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下结论;

网友A:
尽量都说的准确点,也不要说别人是乱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添加上去了。我错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海为的PLC不知是多少?

海为试用的哪款说没有高速脉冲功能,不知道怎么解释。
是硬件原因还会软件原因也不知道。
海为H系列主机支持4路各200K高速脉冲输入,4路各200K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K:
台达dvpeh3 都是2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