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就是可以测量绝缘电阻,并带有通讯接口可以和上位机通讯的那种

网友A:
直接用PLC做,给定一个电压,通电就读取模拟数据。电阻值的校对用高精度万用表校对。我用的台式万用表对的,精度0.001

网友B:
绝缘电阻的测试,最好是用高压。比如,500V或者1000V,怎么产生这么高的电压呢,需要用低压变换高压。就像警棍的原理,然后用单片机测试数据并通讯上传终端机。这个还是定制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