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本人是plc新手,手上有一台 信捷XC3-32T-E,现在有一个绝对值编码器 ARS60(格雷码 单圈10位),现在把BIT0-BIT9对应接入点X0-X11,正常供电。问题是:绝对值编码器进入plc的信号存在哪里? 这个数值应该是格雷码,可以用DGBIN、BCD指令转换成十进制的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格雷码在哪里放着?哪个大神帮帮我,最好有梯形图,最好有我所有积分都奉上。

网友A:
三菱之类的有专门的指令,信捷的要看看了

网友B:
使用硬件连接来读取绝对值编码器,当断电的时候就失去意义了,感觉用通讯方式靠谱点,高速计数点都有对应的计数器,根据硬件连接查查。

网友C:
像三菱FX2N有格雷码转换的指令,FX1N/FX1S则没有;信捷的请查你用的对应系列的手册是否支持;

网友D:
没有转换指令就放段程序进去好了,不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硬件连接来读取绝对值编码器,当断电的时候就失去意义了,感觉用通讯方式靠谱点,高速计数点都有对应的计数器,根据硬件连接查查。
为什么失去意义,愿听详细解释。

网友E:
看下说明书 这样的编码器就是比较浪费点位

网友F(2016-06-27):
需要转换后放入任意的寄存器或者输出点都可以,由你自己决定

网友G(2016-09-01):
绝对值编码器是什么?有这么多线?

网友H(2017-12-29):
LD M8000
DGBIN K3XO 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