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台安N2 0.75KW变频器显示ERR6,
                 百度上说
                          通讯失败:
                          1、检查硬件及配线
                          2、检查F_101或F_102的设置是否正确
现在机器上电就显示ERR6,无法进入面板参数。
求教,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上面的CPU坏掉了,修不了。直接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