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富士短接的10V跟中心点 相当于一个电位器,为什么端子启动频率上不去,应该怎么弄?

网友A:
老大,你得给定频率设定的是那里给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给定是端子给定

网友B:
量下电压有没有

网友C:
看参数,然后确定端子启动启动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启动了 ,只是频率不能到设定35.5HZ 只能到31.24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端子电压10V正常不差分毫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定频率35.5HZ只能升到31.24就上不去了,就怕客户那边不得行

楼主:
会不会是驱动电容有点失容引起的

网友A:
简单快捷的方法适当加大最大频率

网友E:
恢复出厂值从新调整,把自动节能模式关掉

网友F:
是不是端子给定通道有问题了

网友G:
加大电压输入  运行频率还继续上升吗

网友H:
修过几个类似故障,多是直流母线回路内阻过大造成的,如充电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如直流母线回路大电流元件管脚焊接不良;其次就是驱动不良,如驱动供电电压降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