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smart700IE(带网口)可以和S7-300的以太网接口通讯吗

网友A:
都是网口应该可以的吧,不然意义不大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工业以太网通讯端口,只要接入交换机,可以像电脑一样,设置不同的IP地址,可以组成数量巨大的计算机设备网络。

楼主:
感觉这样的话,西门子的KTP系列(价格比smart贵)岂不是受到挤压?

网友C:
呵呵呵;
先搞清SMART700IE支不支持S7-300;

网友D:
不用第三方转换的话 700IE和1000IE只能连接200系列plc ,1200  300都不能用 !

网友E:
貌似不可以,除非加第三方模块

协议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
先搞清SMART700IE支不支持S7-300;
新一代的KTP400PN应该没问题吧?连接到CP343-1

网友F:
smart700IE本身不支持连接300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art700IE本身不支持连接300的plc。。。
嗯,感觉西门子的算盘很精啊

楼主:
感觉西门子的算盘很精啊

网友G(2016-04-18):
可以,加转换器。

网友H:
据西门子人员说,是不可以的,只能用于s7-200,和smart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据西门子人员说,是不可以的,只能用于s7-200,和smart
这个事情就不要问西门子了,他肯定告诉你不可以。实际上增加一通讯转换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