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新发现

楼主(2016-03-07):
图上的15.00为什么不通,以前有过老多可能的答案,昨天有发现新的可能,你猜猜看(答案下页)
这些都可能
1.程序不符
2.线圈重复
3.plc没运行
4.??
是不是还有5

网友A:
plc系列和地址没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系列和地址没对应起来?
???不明白
没有报警,联机正确,所列3种情况不存在

网友B:
双线圈的可能性大一些吧

网友C:
输入直接驱动15.00,通吗?

网友D:
使用了主控程序?

网友E:
有复位指令同时运行,复位是优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F:
被复位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直接驱动15.00,通吗?
就是因为15.00不通才找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了主控程序?
主控,跳转......类似指令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复位指令同时运行,复位是优先的。
唯一的15.00,没有类似复位等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输入直接驱动15.00,通吗?
应该是怀疑是不是硬件问题?比如输出继电器或者晶体管挂了。所以才问直接驱动15.00,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输入直接驱动15.00,通吗?
应该是怀疑是不是硬件问题?比如输出继电器或者晶体管挂了。所以才问直接驱动15.00,通吗?
硬件没问题,应为uot 15.00不执行,才找了很久,结果很简单,是个很少犯的错误。

网友H:
啥子错误
想不出来除了双线圈其他的错误了

网友I:
模式问题。

网友J:
就是问题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模式问题。
no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问题1
on

网友C:
不会是超出范围,超出编译应该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超出范围,超出编译应该会出错....
????意思是15.00不在使用范围?
哈哈 你删除前后的文字就对了

楼主:
这段程序是增加扩展模块后加的其中一段,在调试时发现扩展的动作都没有,查找很久在程序里发现这个现象,千里之外来电询问,可能的情况都告诉其排除了,最后传来整个程序。
发现新增加程序另加一程序段,原程序最后的end没有删除,删除后解决。

网友K:
楼主
除了想到双线圈,别的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