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今天的维修

楼主(2016-03-07):
今天刚上班,刚从配电间巡视回来,领导立马找过去,说现场设备不能使用。火速跑进现场,同事说今天设备不能开启了,我看主电源没问题,后来同事跟我说设备下面的感应器的灯都不亮(重点啊),我立马检查设备的开关电源,发现电源输入220V没有,随后看了下原理图才发现是同事在清理清洁设备的时候,不小心把紧急停止按钮给按掉了。好像我们公司第二次这个情况了。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老是替别人插屁股,希望老板能重视,多给加点工资就好

网友B:
加一个急停报警灯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办法,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急停报警灯吧。
是个好办法,我处理的这种故障好几十次了

楼主:
这个肯定不会批的表情,只能交代同事以后注意了,还交代万一老大问起就说是清理清洁的时候不小心弄的,要不。。。。。。,又要小题大做啊。

网友E:
装一个提示报警灯好了

网友F:
哈哈 本厂的就多了解设备情况,以后就轻松了,这次可能觉得怨,本事有了。
下次可以先直奔急停。
外厂的,效益,关系就有了

网友G:
不吃亏就不会积累经验,还好你一下就查图纸搞定,碰过老设备没图纸的,又是几十米的流水线,两三个人查了老半天才发现急停被人按着,而且一台流水线好几个急停开关,刚接触都没反应过来表情糗大了

网友H:
现场情况千奇百怪,尤其是老设备,这时对设备的了解尤为重要,刚接手有点不熟,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