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热能转换回收

楼主(2016-03-07):
本人做的,特别粗糙,没经验,性子又急,另外还有热水储水池没有拍图,用的是原来热水器。能加热到70度,空压机显示95度。就是仅供参考。没有什么框架,原本空压机是水冷的,就加一套控制电池阀进行冷却塔跟储水箱的转换,热水箱温度到了就转冷却塔散热,空压机用气正常情况下其实效果非常棒。成本的话在5000,每月热水用电1000-1500度左右,成本很快就回。

网友A:
空间小,走线乱也就算了,最重要的线号也没有,差评

网友B:
管他美不美观,能够正常运行并服役N年才是最重要的。
以后慢慢改良控制箱的制作工艺吧,做工精良是一个发展方向。

网友C:
接线有点乱
实际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D:
这线也太那个了,用扎带搞下应该会好很多。用线槽肯定会更好。

网友E:
线整一下应该好看点。
温控器不要了,加个触摸屏或者文本,当然PLC也得重新选一款。
那个“良机”好像放在室内?

网友F:
热能回收,项目不错!
4楼说做工精良是一个发展方向,其实以前的设备制作,电气线路就要求是规整的。

网友G:
楼主能把框架图放上来吗。换热器有的是哪家的啊

网友H:
节能降耗呀

网友I: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J:
不错!
技术实用
热能回收很多公司都在用!

楼主:
没有什么框架,原本空压机是水冷的,就加一套控制电池阀进行冷却塔跟储水箱的转换,热水箱温度到了就转冷却塔散热,空压机用气正常情况下其实效果非常棒。成本的话在5000,每月热水用电1000-1500度左右,成本很快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