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房配线

楼主(2016-03-07):
是不是所有楼房的进户电源经过断路器,然后灯是单P 开关,插座是漏保。

网友A:
电源肯定要经过空开或漏保的,但你说的那样不是绝对的。一般总开用漏保的就行了,其他的用空开。

网友B:
说的没错,具体选型叫水电工帮你搞定

网友C:
住宅楼还是办公楼;
插座需采用漏电保护开关,电源进线需设置总开关。

网友D:
插座必须接漏报,灯有的单匹断路器,也有用两匹断路器的 啊。

网友E:
电表箱里一般都有一个断路器,然后再进家里,家里安装一个漏保,再分线给各个各个断路器,如照明一个,空调一个,热水器一个,插座一个等等。

楼主:
楼上说的详细

网友F:
当然不是都一样,我家的老房子就一个空开而已。

网友G:
现在新房子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设计了吧

网友H:
条件许可的话,插座分区设置,比如厨房,卫浴,普通插座,客厅空调,主卧空调,次卧空调.......

网友I:
正如你所说,总开关用2p空开,然后照明用1p,插座用漏电开关,到底分多少路就看你房子结构了

网友J:
总开关用断路器,不建议总开关用漏保但很多都这么装。一漏电全部点不亮了。然后浴室和插座用的漏保即可。至于1p和2p。要看配电箱的大小了。

网友K:
楼房一般都是漏电的。

网友L:
浴室和厨房最好要加漏保!

网友M:
是的,常规就是这样

网友N: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电表箱里一般都有一个断路器,然后再进家里,家里安装一个漏保,再分线给各个各个断路器,如照明一个,空调一个,热水器一个,插座一个等等。
正解,很规范!

网友P:
现在基本是这样,不光要漏保,还必须要灯具接地,插座接地!

网友Q:
一般情况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R:
最前端其实最好是空开,其余根据要求加装漏电断路器,否则有一点问题就是全部断电......

网友S:
如户一般都用漏电

网友T:
实地考察一下,看看新楼房都是什么样的,很多都是不同的,但是基本上是一个道理。

网友U:
所有楼房的进户电源经过断路器没错,负荷小2p,负荷大如别墅4p,小负荷一般总开关带漏电,次极2p、1p,大负荷在次极带漏电,漏电一般在插座回路,原则上就是保护人身安全,次极开关和总开关要有选择性,当然有可能还有第三极开关,照明、插座、空调、厨房最好单独回路,尤其注意浴室是不是电热水器,带漏电还要预留足够大线径。

网友V:
看你自己想怎么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