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初学触摸屏,想买一个练习,如果买三菱的买什么型号的合适

网友A:
练习?买三菱的?有钱人,还是买国产的吧。楼下给选个?

网友B:
步科就行。

楼主:
因为PLC学的是三菱的,其他的没听说过;所以就说三菱的触摸屏了

网友C:
三菱的可以选择GS2107-WTBD,这个是目前三菱中比较便宜的款
7寸,彩色,有232/422、USB、以太网接口。

网友D:
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吧,很便宜的

网友E:
步科,威纶通  mcgs 信捷 维控等等

网友F:
威纶通TK的7寸屏几百元,学习资料多。

网友G:
GS2107,这款是三菱推出的低价屏,千元左右,7寸彩色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建议。

网友H:
淘个国产的,二手的更经济,学过还能当二手卖

网友I:
步科  MCGS  威纶  都是我们常用的。而且价格低廉 性价比不错

网友J:
自己学习用,还是国产的便宜。楼上推荐的都行。

网友K:
先仿真吧,wincc加step7全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