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上升沿?

楼主(2016-03-07):
单按钮启动这个程序为什么用上升沿?

网友A:
才不会误动作

网友B:
因为如果不使用上升沿的话,当X0第二次按下时,会由于C0复位后重新触发Y0,当然,如果你说你的X0按压速度超过扫描周期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不用上升沿看程序如何执行的

网友D:
支持2楼大神
个人感觉 :虽说单按钮控制简单 里面还是有些学问的

楼主:
二楼师傅说的太好了,后来我想的也是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E:
单按键启停电路之一
类似电路有多种

网友F:
扫描速度啊

网友G:
防止误动作!

网友H:
可以修改一下程序试,改变C0的复位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可以修改一下程序试,改变C0的复位时间。
这里没时间什么关系
这是单按键启停电路

网友I:
不使用上升沿,程序会乱套~

网友J:
计数更准确,不容易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