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关于电源异常对变频器的影响了,今天只探讨断路器,变频器三相输入电源,接触不良‘缺相对变频器运行的影响,现案例说明,一台变频器经常烧主回路接触器和冲电电阻,此接触器 控制线圈是220v供电,每次换上损坏器件,变频器都能运行好长时间,苦于找不到原因,直到有一次变频器又坏了,换完损坏器件,送电测量三相输入电压发现缺相,查找原因,最后证明系三相输入大线在房顶有一根接头处烧断。此正是变频器频繁损坏的主要原因,由于电线接头老化,接触不良,接头发热氧化接触电阻变大,时好时坏,变频器尚且能运行,直到电线彻底烧断,问题暴露。又一台变频器,此变频器散热风扇是由一只输入单相220v电压,输出电压 经整流滤波为12v的变压器供电。单相供电一端接L1,一端接N零线。此变压器莫名其妙老烧坏,换上变压器尚且能运行,直到一次又坏,查找原因,用摇表测量零线对地绝缘,对地打火。证明零线带电,寻找故障点,发现三相输入大线有一相破皮碰到屋顶大梁的钢筋,此相电顺着钢筋连到墙上,有顺着墙连到地上,使地带电,这样就使风扇变压器输入变成380v供电,这是烧变压器的原因。由变频器输入电源接触不良可派生出好多故障,例如冲电电阻损坏,变频器失速保护,欠压,自由停机甚至过流保护等。由这一点展开联想,变频器好多故障都与电源有关,比如变频器面板闪烁,变频器上电不能自检或自检不能完成,CPU不能复位面板不显示等。在这里运用悟性和灵感可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2017-05-28):
怎么没人看呢?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挺实用的,电源不定时不良,如果能测控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谢谢你的分享,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