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6-03-07):
电工吧的图片。不知道什么器件?是不是温控器?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A:
用于监测电控箱的温度吗?像是可以设定温度,到达后有输出。

网友B:
应该是温控器。

网友C:
温度开关,温度可调

网友D:
图片成心给的那么小,看不清上面的标记。这个应该是温度检测传感器。

网友E:
上面的温度刻度我是看到的了,具体有什么功能不清楚,应该是旋到多少刻度,当温度达到时接通或断开吧。

网友F:
就是个简单的可调机械式温度开关,里面是个双金属片;

网友G:
监测电控箱的温度

网友H:
温控开关。

网友I:
头次见这样的东西呀 大家猜是温控开关

网友F:
呵呵;很常见的东西,有常开常闭型的;
原理就是里面双金属片温度上升后膨胀,到达设定温度就接通或断开;

网友J:
应该是个温控开关吧

网友K:
大家都看到上面的  摄氏度 了

网友L:
那不是摄氏度的标记都在上面?

网友M:
控制柜用温度器
雷普就有

网友N:
温控开关!

网友O:
就是一个温控器
很常见的

网友P:
你在某宝上搜下
机械式温度控制调节器
还是能搜到不少的

网友Q:
一般用来监控电气柜内的温度《超温报警或超温启动风机等

网友R:
6楼威武。

网友S:
第一次见到。

网友T:
就接两根线,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成心给的那么小,看不清上面的标记。这个应该是温度检测传感器。
这是电工吧里的图片,我复制过来的。不知道是啥因此发帖求助

网友F:
这个很简单,但应用还是很方便,装在柜子里,当到达设定温度时可以接通风机进行冷却;

网友U:
只有一对接线端子,应该是检测自身环境温度并控制空调设备的温控开关

网友V:
没见过呀。

网友W:
主要是看见上面标的华摄氏度的标志,猜想是温控开关吧

网友X:
温控器,电控柜很常见

网友Y:
应该是的

网友Z:
见过这种温控器 电柜温度过高就启动排风扇!

网友D:
回复 楼主:
温控开关做成了模块形式的。小型模块化。

网友AA:
看外形和表示像温控开关,但不知道控制哪一点的温度。

网友AB:
温度调节开关

网友AC:
就是温控器,设定温度,温高报警或者启动散热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A:
看外形和表示像温控开关,但不知道控制哪一点的温度。
就测安装处的温度,已经讲过了,里面就是一个双金属片,受热后会膨胀弯曲,利用这个特性来工作,上面设定的温度实际上是对应双金属片的弯曲度;

网友AD:
没见过,估计是用来控制电箱冷却风扇启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