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有两块都是英威腾132KW的电源驱动板型号都是CHF100系列,但是主板的电压检测电路视乎一样,采用的原件型号相同,采用LM393,TL082C,上电后采用正面三个贴片的这个板子的直流母线电压显示是10V,显示P.OFF故障,经检测各教电压工作基本正常,贴片电阻都已经测试过了没有发现问题,将贴片元件全部更换后直流母线电压居然变成了0V,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是不是采样比较电路工作不正常所致?

板子上面的VDC检测点是不是直流采样的检测点呢?好板取样电压时16.5V,故障的板子采样点电压时15V,请哪位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万分感谢,现在走进盲区了,是先采样在比较,还是先比较在采样呢?

网友A:
一般采样都是用差分放大电路进行衰减。看看运放的+-输入电压是否一致,衰减倍数。

网友B:
Vcd电压应该在1.77v左右
1.77/3.3x1000=53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基本一样啊

楼主:
是对运放地的电压还是CPU的地的电压1.77V?谢谢指教

网友B:
Vcd点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