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今天西门子变频器MM440   7.5KW报警F001过流报警,检查线路没有问题,把输出端的线都拆掉了还是复位不了,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有MM440的维修电路图,求发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情况:电动机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r0206)相匹配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符合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P1120)
减少“起动提升”的强度(P1312)

网友B:
像这种故障基本上都是内部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C:
估计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D:
查电流检测电路,过流取样电阻,供电,电路有没有烧的地方?

网友E:
把主板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F:
看来就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电路板或者电流检测的问题吧。

网友G:
如果不能复位,将输出悬空,用万用表测试三个端子相互是否短路了?或者对外壳是否短路了?先确认变频器本身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