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螺杆泵气压设定值是0.75,可是现在到了0.4,气压就上不去了。而且根本没有跑气的管路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付清款啊。

网友B:
检查伺服气缸是付打开

网友C:
测一下电机运行时在什么负荷状态
应该是没加载
确认进气阀开度
看看运行油压温度等

网友D:
1、进气阀没有打开
2、空压机假加载,PLC是运行加载状态,由于输出点故障,没有给电磁阀信号,造成进气机不运作。
3、最小压力止回阀故障:最小压力止回阀最容易判断是否出现故障,当机内压力很高,但没有压力输出时,可以判断最小压力止回阀出现故障。最小压力止回阀出现故障最好的方法就是更换。
4、空压机主机出现故障:空压机主机出现故障是最难解决的
  1)阴阳转子磨损
  2)空压机润滑油油品:螺杆式空压机专用油价格略微贵些,有些不法供应商为用户提供非空压机专用油,使空压机润滑油发生乳化现象,无法形成有效气密封,造成空压机的效率非常低,甚至不产气。

网友E:
检测下吸气口有没有吸力,没有吸气就没有排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付清了,已经快2年了

网友F:
螺杆泵,哪家的产品?
负荷(用气量)过大。

网友G:
螺杆泵用气压吗?怎么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H:
这个有多种原因,如4楼所言

网友I:
进气阀动作不良滤芯堵了机头有毛病

楼主:
进气过滤器是脏了,但是清理后没看出区别

网友J:
4楼高手呀 感谢分享

网友K:
4楼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