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变频器主回路模块炸裂,接触器出点融化粘连,两个小风扇转坏,主风机损坏,变压器70W380变220损坏,驱动板采用316J光耦,更换原件后主板调试正常准备装机,在给主板单独供电的时候发现更换的24V单级直流接触器不吸合,主板给接触器吸合信号正常,主机接触器开关电源保护,指示灯闪烁,该小板采用2842B的24V电源给接触器供电,通过测量电压为23V,带载后变成20V,通过分析明白了为什么变频器汇出现接触器粘连的故障,由于两台小风扇堵转,把24V电压拉低,导致接触器吸合不稳定,出现时断时续的状态,在大电流的状态下触电融化,当变频器断电在上电的时候主回路相当于直通,导致变频器模块直接损坏,这可能是变频器设计的一个弊端,希望厂家能在小板上有所改进,
此小板目前输出电压偏低,带载能力差,请问哪位应如何检修,提高电源的稳定性,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变频器汇出现接触器粘连的故障,由于两台小风扇堵转,把24V电压拉低,导致接触器吸合不稳定,出现时断时续的状态,在大电流的状态下触电融化,当变频器断电在上电的时候主回路相当于直通,导致变频器模块直接损坏。”
因果明确,分析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请问24V带载能力低,电压不稳定应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B:
带负载能力差,大多数是滤波电容失效,当然反馈电路也的查一下,断开负载看电压是多少,再接个20欧的电阻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根子上的毛病不好弄

网友D:
看板子很新啊!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案的,最简单的就是买个大点功率的开关电源直接代换掉,第二个就是改电路把电压升高点,个人见意,高手可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