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富士30p11s变频器,刚开始上电接触器不吸合,打开一看接触器坏了,更换接触器变频器运行正常,母线电压也正常50hz时输出电压却只有200v电压检测的也是200,不知为何?

网友A:
把节能模式关了

网友B:
变频器有节能模式!满载的时候电压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变频器里果然有节能模式,已经搞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按照你的方法,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除了富士的ABB也有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参数里设定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

网友E:
模式错误

网友F:
输入是380V的吗?

网友G:
富士的就有这个节能模式,带电机的时候就会出现跑到最高频率后电机转速会明显的感觉到变慢了,关掉这个功能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