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现场调试遇到个小问题,三台ACS800的变频器功率不大分别是2.2 7.5 15
用的工厂宏
设置好基本参数后,7.5KW在启动后明显要大概20S左右才动,其他几台启动后即慢慢加速了,但就是7.5的那台,明显感觉开始不动,加速时间出厂值20S没动,特意将这台加速时间设置小到10S、5S,还是那样
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先确定电机在工频时能否正常起停,如果能,即是变频问题,先恢复出厂设置再重设参数试下。

网友B:
启动问题?给定问题?

网友C:
盘盘电机是不是转动顺畅,看看变频器的启动电流大吗。

网友D:
不带电机,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和看电机是否正常
再看变频器
或者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试下,我昨天有台3.7kw的变频器就这样,输出转速和实际转速明显不同,还老是报EORA,怎么设都不行,后来要换台变频器了,想到恢复出厂吧,复了两次,就正常了
但真正的原因也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F:
楼主看看速度给定值是多少,,感觉没有速度呢,,只有启动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速度给定值是多少,,感觉没有速度呢,,只有启动命令。
这点我确定了,肯定不是这个问题,我从50HZ启动也是这样。从变频器面板上看,就觉得很明显就是变频器在0-20hz左右的时候都没输出电流,然后直接从20多运行了,其他几个变频器就从0HZ上升

网友G:
这个可以问问ABB的技术支持热线,是什么原因。难道说V/F曲线有问题了?是不是软件里有BUG?或者换一个宏,试试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