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外部控制,正反转接线输入,电位器控制频率外部模拟量给定频率,但是出现反转正常,但不能正转,各位大神,求解啊?正反转信号PLC控制都有输入啊,怎么回事?本人能力有限,求解啊?

网友A:
可能你是正转正常,变频被设置为禁止反转了。

网友B:
设置问题,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C:
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变频器信号线接线问题,不同的品牌变频器用法不同,最好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E:
对着说明书参数仔细看一下。

网友F:
变频器参数有一项设置电机运行方式选择你选择正反转运行

网友G:
参数设置的问题,不同变频器参数设置不一样,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

网友H:
正反转信号plc都有输入还是都有输出,从末端开始查,数字量输入端子信号、对应设定,模拟量给定通道设置、信号大小。。。

网友I:
看看反转禁止的参数吧。

网友J:
设置端子功能

网友K:
电机正反转要设置为双向

网友L: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仔细研究说明书。

网友M:
设置限制!

网友N:
正反转控制:
用控制字控制正反转。也就是设置一个开关接到开关量的输入端子上,内部用参数设置好正反转的命令;
用模拟量信号给定极性变换控制正反转,这个比较简单,当给定信号大于零,电机正转;给定电压小于零,电机反转。

网友O:
设置问题?如果设置正常那么就是正转信号有问题

网友P:
楼主现在反向输入有信号就反转。正传有信号不正传啊? 楼主试试,正反两路输入都有信号 是不是就正传了。
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Q:
两个原因--参数设置里面查查
1、是不是设置成单方向运行了
2、是不是设置最低速度为0了,改成负的电动机额定速度。
假如是MM420--还有端子控制的参数需要检查

网友R:
是不是变频参数设定只能一个方向转

网友S:
变频器什么牌子、型号,不提供的话,你只能仔细看看变频器使用手册了。参数设置看看

网友T:
有可能是模拟量的问题,以前弄过一台,0-5v反转,5-10v正转,仔细阅读手册

网友U:
 需要参数设定,各变频器的不一样

网友V:
可能变频器又端自故障,当反转输入光耦漏电即输入测导通时,正传信号投入,变频器将停止,若按停止键,变频器将反转运行。

网友W:
设置反转的端子功能查一查吧

网友X:
按照1楼说的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