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有个客户想做个防爆电器控制柜,是不是除了柜体以外,其他低压电器和普通的一样啊?

网友A:
是的,一般里面不要放发热的元器件。

网友B:
防爆电气柜,会不会需要有资质的单位生产;想来,与外部联系的器件,会与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C:
现在都是成套的。

网友D:
全部得用防爆的配件,除非你不用认证
防爆很多种,一般是隔爆型的多,柜子也有采用增加型防爆

网友E:
有防爆灯之类,类似的也有的。

网友F:
防爆电器有严格的要求。分为几个等级。这要看是什么场所使用。有气体防爆,有粉尘防爆。有隔爆型,有密闭型等。还有不防爆,但要有安全距离。主要是看对防爆的要求。这个是不能随意的。可以看看国家标准。

网友G:
防爆分等级的,要问清楚要BT还是CT,差别很大

网友H:
要有防爆等级之分的。另外还要有资质和证书。

网友I:
这个是很专业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具体应参考相关国家标准

网友J:
防爆的东西很贵的。

网友K:
是非标的防爆装置吗?
这个建议是买成套的防爆电柜。
万一出个问题就很麻烦了。

网友L:
这个要点钱的,要找专业公司搞的好。

网友F:
说到防爆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使用的电器在有易燃易爆环境要能够安全使用。象在有汽油分子的空间一点火星就可引爆。且防爆电器的安装也有防爆要求。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检查油库安全时,看到油库的铁路卸油区栈台上的灯是防爆的,但线却走的是塑料管。且不密封。不符合防爆要求。所以要求他们整改。在危险场所内所有用电器都要防爆。

网友M:
那要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楼主:
柜体肯定的防爆,还有外部连接器

网友N:
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O:
楼主的客户是煤矿吗?  我以前公司是振业做煤矿自动化的,包括隔爆   以及隔爆兼本安的控制柜。

内部的原件注意放在柜体内的位置,隔爆腔  本安腔,以及穿强端子等。本安腔内的电压不高于20V。

楼主:
化工行业的,上次没提要求,控制柜炸了个洞?

网友P:
看你具体要求,元件有什么.
一般是找专业厂家做.
也可以自己做,但要有认证.

网友Q:
防爆箱用防爆元件的话可以是塑料壳子   用通用元件只能用厚厚的金属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