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我之前一直以为电动阀的进入DCS的两个反馈信号就是普通的开关信号,所以很疑惑,为什么要用两根信号线。比如电机,反馈开关就一根线,1/0分别表示开关。
我查了一下,电动阀的开到位和关到位其实是两个行程开关,假设使用两个常开行程开关。此时电动阀处于开状态,那么开到位的行程开关处于闭合状态,关闭电动阀,开到位复位,关到位闭合。所以,接入DCS的其实是两个行程开关的反馈信号么?
为什么电动阀不和电机一样使用开关反馈信号而用开到位关到位呢?
新人求助!!!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阀就是普通的开关量
要是比例阀就会用到0-10V或者4-20ma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B:
电动阀的开和开到位是两个概念,阀门开关监测必须要两个信号,不然阀门开了一半怎么办?
电机就不存在开了一半的情况,要不停止,要不运行。

网友C:
感觉好绕
行程开关就是限位作用
比例阀是接受模拟信号作为开度判断

网友D:
这个控制中对象并不是电机,而是阀门,最终的效果是全开、全关,只反馈电机的开关起不到我们需要的控制效果。

网友E:
用开到位关到位,是保护用的,模拟控制用4-20毫安,开关量控制就只有开,关状态。用两根信号线,共地线。

网友F:
既然你用的电动阀有开到位和关到位的问题,就必须用二个信号啦,如果是那种非开既关也可以用一个呀

网友G:
对于大多数电动阀而言,其阀位信号是4-20MA的电流信号,该信号需要送至DCS; 而上、下行程限位是开关信号, 该信号只在执行器内起作用,用来切断伺服电机的电源以保护电机及机械部件。

网友H:
回复 网友E:
麻烦 高手给弄个 西门子plc控制交流西门子电动阀的图,好吗?最好配文字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I:
电动阀都使用两个行程开关,分开到位和关到位,一般来说要么开到位,要么关到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麻烦 高手给弄个 西门子plc控制交流西门子电动阀的图,好吗?最好配文字说明一下 谢谢
画不出来,PLC的程序要根据用户编,也不知道电动门的控制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开关量,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不用一个信号的1/0表示开/关,而用开到位、关到位两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0和1只能表示开和关
要是在中间位置如何知道?
开到位和关到位就比较明确!

网友J:
运动位置的极限位置检测信号和开关量信号完全是两码事。
运动的部件有多个位置的移动,比如左旋转到尽头,右旋转到尽头,还有即不在左尽头,也不在右尽头,而是在两者的中间位置。
而开关量信号只是说,要么得电,要么失电。

网友K:
行程开关顾名思义就是要到那个位置才有信号以断定电动阀到位,简单便捷。1楼解释得很好

网友L:
对开关阀,一般将其开到位信号和关到位信号接进DCS,对于调节阀,一般都是给定4~20ma去控制阀门开度,阀门反馈4~20ma给DCS来显示阀门开度。普通电动机没有开关一说,只有运行、停止信号,运行时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闭合,返回运行信号给DCS,电动机停止,触点断开,运行信号消失

网友M(2016-04-16):
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电动阀一种是逻辑板控制的,一种是机械控制的(老式)逻辑板控制主要是模拟量控制(4-20ma)另一种是老式的通过行程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来控制控制电机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