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初学者,大神们能帮我讲下图中控制电路的意思吗?

网友A:
SB1停止按钮
按下SBF,KMF动作并自锁,KT1得电计时,KT1计时到断开KMF并同时启动KT2,KT2得电计时美工同步自锁,KT2计时到启动KMR得电并自锁同时断开KT2,KT3得电计时,计时到断开KM的,并启动KT4,KT4得电计时并自锁,计时到再启动KMF(KMF得电断开KM4复位),下一循环动作开始

网友B:
一楼已经解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打这么多字辛苦了

网友C:
用一个双时间定时器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