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写了个小程序实验了一下,无论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输入点都不能复位,但是输出却可以正常复位,刚接触欧姆龙,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错了

楼主:
第一次发帖,把图漏了

网友A:
对输入复位,这个已经违反常理了……

网友B:
呵呵,输入时信号,输出是执行机构,不能对信号复位置位的,只能对输出执行这种操作

网友C:
输入除了通就是断 还有什么复位的

网友D:
输入,是靠外部信号控制的,复位指令只能对输出和中间继电器复位。

网友E:
下图如何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图如何解释。

用个PLC,输入上接个开关,然后再来试试效果。

对于模拟器来说,输入只是一个中间寄存器而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