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指令问题

楼主(2016-03-08):
当驱动PLSY 指令执行过程中,改变脉冲个数,能否生效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驱动PLSY 指令执行过程中,改变脉冲个数,能否生效

其实这个帖子就是多余的,如果看过手册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在工作过程中,PLSY是要求不能关闭的,当初始脉冲个数发送完毕后,使用M8029重新赋值脉冲个数,这时候PLSY是不是就以新的脉冲个数执行,而不需要重新驱动PLSY

网友C:
怎么是不能关闭呢,你不就是执行一天指令后继续执行另一条吗?指示每次的执行的脉冲数不同。

网友D:
二楼给的是权威的说明
的确是多余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