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R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16-03-08):
FP0R F177指令加减速时间设置,是指近原点信号到蠕动速度的减速时间还是,碰到原点停止的减速时间?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碰到近原点减速并启用减速时间,减速时间到蠕动至原点

网友B:
碰到近原点开始减速,时间开始计时到平稳,然后蠕动到原点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想碰到近原点信号开始减速至蠕动速度,再碰到原点时再减速停止,这个时间在哪里可以设置,因现在碰到原点后停止时感觉没减速的感觉,比较硬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想碰到近原点信号开始减速至蠕动速度,再碰到原点时再减速停止,这个时间在哪里可以设置,因现在碰到原点后停止时感觉没减速的感觉,比较硬

网友B:
那是没有调整到蠕动速度

楼主:
你好!帮我看下程序加减速时间设的有问题吗?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B:
我从来不看别人的程序,你自己按那个表格填写就是了。利用系统向导会自动生成的。软件版本2.94以上版本才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