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在触摸屏上有一个 标签, 用于显示 带两位小数的 速度值, 在屏里设置连接的通道为 D0(16位无符号二进制),在编写PLC程序的时候, 用了FLT命令后再用了 DEDIV命令, 结果存入 D11,但是DEDIV运算后出来的结果是32位的, 分别存入 D11,D12,如果我在这里直接 MOV D11 D0 ,那么触摸屏上能不能显示正确的速度值?

网友A:
用32位数显示

网友B:
指令用DMOV ,而且32位不能以奇数开始,只能D12,不能D11.

楼主:
所有32位的 D 指令 用到的 寄存器 都必须是 偶数位的寄 存器吗? 如果是用奇数位的  寄存器 是不是不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32位的 D 指令 用到的 寄存器 都必须是 偶数位的寄 存器吗? 如果是用奇数位的  寄存器 是不是不能用啊?
也能用,但是里面的数据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