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请教各位老师,一台安邦信变频器运行50HZ时,输出电压低于正常值好几十伏,以确认是主板故障,是什么原因,为什么。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参数问题

楼主:
不是参数问题,也不是驱动电路问题,更不是cPU及逻辑电路问题,5v电压‘晶振’复位电路正常。

网友B:
母线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是否正常?有些变频器电流小时输出电压就低,正常。

网友C:
变频一般都有限制电压输出的功能,调对应的VF曲线,你先要看看这些参数动没动,你再测输出电压平不平衡,再看看直流母压正不正常,再作判断,你这样说的这么肯定,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正常的。因为变频器有损耗,输出逆变器的开通有安全死区。所以如果输入电压是380V的话,输出就达不到了。这也符合实际情况的。

网友E:
变频器运行50HZ时,输出电压低于正常值好几十伏.
A  三相输出均低于正常电压。
  1)参数设置问题,限制了输出电压;与变频器输出是否接电机无关;
  2)电源电压明显偏低,使直流母线电压降低较多;与变频器输出是否接电机有一定关系;
  3)变频器三相供电电源缺相;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时正常;
  4)变频器整流桥的一个桥路开路;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时正常;
  5)预充电电阻的旁路(如:接触器)不吸合、接触不良或损坏等。一般会跳欠压保护;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时正常;
B  三相输出的某一相与另两相之间的电压,明显低于正常电压或底很多。
  一般是:输出电压低那一相IGBT的上桥或下桥无输出。
  1)主控板(CPU板)故障,少一路驱动信号;
  2)对应的驱动电路故障,无驱动信号输出;
  3)主控板与驱动电路之间的插接件及铜箔导线开路、接触不良等,使驱动信号中断;驱动电路与IGBT驱动脚之间开路;
  4)对应驱动电路的供电异常(如:无电压或太低);
  5)IBGT损坏(内部开路)。

楼主:
谢谢个位老师,问题找到了,是电流波动检测电路的运放坏了,换掉就正常了。运放型号:TL084.此电路有点象频率检测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个位老师,问题找到了,是电流波动检测电路的运放坏了,换掉就正常了。运放型号:TL084.此电路有点象频率检测电路。
不错不错,

网友G:
今天修了台丹弗斯0.75KW和你说的这样一样,也是频率跑到50HZ只有60多V,都查了没有问题,没有办法参数初始后正常

楼主:
我的和您的不一样,我的只是比正常电压低50多伏,这样负载重了会报过载。回复9楼。

网友H(2018-03-14):
回复 网友G: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在手册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看下这个

网友I:
回复 楼主:
假如是您的这种情况,电机励磁力是不是会变小呢(励磁电压一般是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