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我有GX Developer V8.86,看了看都是十年前的版本了,请问现在主要用哪个版本?

网友A:
对语种敏感且喜好GX Developer的用户,会选用GX Developer V8.103H中文版,否则会选择GX Developer V8.118y英语版。

喜好欧式编程方式且对语种敏感的用户,会选择GX Works V1.521D中文版,否则选择GX Works V1.542Q英语版。

同样,对于IQ-R系列的用户,对语种敏感的用户会选择GX Works3 V1.015R中文版,否则选择GX Works V1.020W英语版。

部分有怀旧情结且坚决不使用新机种的用户还在使用FXGP软件。

网友B:
GX Works2或GX Works3,三菱的软件有点向S7-200软件靠拢的感觉。

网友C:
上官网直接下载最新版的软件WORKS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官网直接下载最新版的软件WORKS3

Works3还是Works2那是要根据所使用的机型而定,并不是说Works3就是Works2的替换版本。

网友D:
GX Developer很多新出品型号没有,但是GX WORK2还是感觉不习惯,虽然已经用2年了

网友E:
GX-DEVELOPER和GX-WORK都可以,看个人习惯

网友F(2016-04-11):
怎么说呢,最好习惯下GXWORKS2 尤其是结构式编程不指定。R系列和FX5U的话得用GXWORKS3,虽然刚开始不习惯不过官网能下到很多常用的FB也是凑活能用。

网友G:
现在用Work2.Work3的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