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单相电机,嗡嗡声,电容容量够,就是不启动。请教老师傅,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测量下起动绕组!

楼主:
转子转动灵活

楼主:
启动绕组有电阻

网友B:
电源电压是不是太低

网友C:
用手转动一下,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还不能启动,可能是离心开关坏了。如果用手转一下就启动了,那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D:
用手转动一下,看能不能启动,能向转动的方向启动则一相绕组断路;不能启动,两相绕组断路。

网友E:
确认电源电压,电机绕组,然后手拔一下能不能转?还有电机内有没有离合开关?

网友F:
检查离心开关否正常

网友G:
你空载启动一下,还是没法运行检查电机绕组

网友H:
你是怎么知道电容的容量够啊?!

网友I:
现在很多单相电机不都是没有离心开关了么

网友J:
电机一点不转的话,离心开关就不用考虑了吧?
通电,用手顺时针转一下输出轴或者逆时针转一下输出轴,看看电机什么反应。

网友K:
电容容量够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判断的?九成可能是电容问题,换个电容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L:
电源、电容等正常,则是不是可以怀疑绕组了;可以先试换电容。

网友M:
我的怀疑是电机坏了。

网友N:
。电容最好采用更换法。绕组也很有可能坏,现在很多铝线电机的。如果还不行,可能电机有匝间短路的地方。

网友O:
电容是好的吗

网友P:
启动绕组问题;机械卡死问题;电机烧坏问题。无外乎就是这些了。

网友Q:
用手动一下是否灵活转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师傅。
这台电机我也是怀疑电容坏了,换了个型号一样的还是不行。
昨天也用手拨过,
电源电压正常,
我怀疑是扎间短路,手头上没有电桥,不能精确的测阻值。
今天车间里买了台新电机。

网友P:
新电机换上了吗?结果如何?

网友R:
引用 楼主:
启动绕组有电阻
那么电阻是否正常呢?电阻值很大呢?还有是不是启动电容没有了,你看到的那个电容或许是运转电容!

楼主:
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都有阻值。
阻值大小我手上没电桥,只是万用表测了下

网友G:
楼主买了新电机就对了:现在电机超便宜,修还不如直接买新

楼主:
电机是买了,关键是没搞清是哪里的问题
怀疑是绕组扎间短路,没电桥没法测,也不知道正常的电机的阻值

今天安装是另外一个人去装的,我也没能测一下新电机的阻值

网友S:
启动电容容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