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8):
请教各位,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转速(11KW 380V 1440r/s),一个多月没有开了,之前一切正常,现在启动电机能转,但是加上负载没有力,带不动,几赫兹时,人都能拉得住。不知道是啥原因!求解
+

网友A:
换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B:
太久没开了可能是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C:
电机检测可以直接通市电测量电流,电机正常那就是说变频器OUT了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变频器故障

网友F:
变频器的可能性大,先看下参数是否被别人动过

网友G:
接触器未吸合或触发板无输出,电源缺相,电机缺相,变频器整流损坏等原因。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查看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I: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是不是没有了,有的变频器长时间不用的话可能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J:
一: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否在正常电压范围内,二:测量变频器频率设定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外部端口电位器设定>.三:把电机直接工频电源试检是否电流在正常范围内<空载>电机及负载有无卡住.四:变频器有无报警码提示尔后逐个排查.

网友K:
空载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带载输出电压,电流多少?要有数据。

网友L:
检查变频器参数,参数掌握的话,恢复工厂设置做基本设置,最简单应用试下。。。

网友M:
直接通市电测试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