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制氮机PLC 简单维修!(20160310)

楼主(2016-03-08):
单位制氮机停摆浓度急剧下降,烧结炉没有氮气保护非常危险。快速检测发现Y0没有输出气动阀不工作,短路其输出正常证明继电器触点损坏。没有更换的配件,看正好输出还有Y3闲置赶紧拿电脑把Y0移到Y3。开机启动工作正常。

网友A:
以防万一,输出加个中继转换

网友B:
你这程序步数很少哦。

网友C:
点数在那摆着呢 不可能很大程序

网友D:
楼主DELL那个系列?
D520?

网友E:
我们这用液氮。

网友F:
分子筛的氮气机,是膜组的多好啊

网友G:
我这边有一台闲置,用的是200PLC。具体原理没去了解,反正没见有输入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DELL那个系列?
D520?
看样子是‘620或是630的,带串口,虽然老旧,但还不错。

网友I:
功率大的话加个继电器吧

网友J:
我们这边的制氮机也事PLC输出容易坏,基本一年就要修一次,还好我们有液氮备用。

网友K:
FX1S-10MR的吧?

网友L:
这么几个点的PLC,既然输出触点容量不够,那还不如换成西门子LOGO!的PLC,直接用,无须加继电器。

网友M:
这也是经验啊

网友N:
如果在我这里就算知道了也没办法现场修,没得配笔记本,只能拆下来。

网友O:
替换维修,方法之一;
检修过程正确,楼主处理得不错。

网友P:
可能是继电器寿命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如果在我这里就算知道了也没办法现场修,没得配笔记本,只能拆下来。
软的不行换硬的。麻烦时间要多点。

网友Q:
笔记本一到现场,楼主就把问题搞定了。

网友R:
大丈夫能软能硬!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DELL那个系列?
D520?
看样子是‘620或是630的,带串口,虽然老旧,但还不错。
D620\D630是直边的。

咱两在这研究楼主电脑型号真的好吗

网友S:
我原来的公司也有这样的设备,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其实这种设备的程序很简单,就是几个电磁阀定时交替开关,而且有的输出触点是同时动作的,我没有搞程序,只是把同时动作的另一个好的触点接一个输出继电器再接两个电磁阀,10年到我离职前用了七八年都没有再动。

网友T:
输出点故障啊,加个中继吧

网友U:
楼主处理很几时

网友V:
我也修过制氮机的欧姆龙plc上面的触点都烧没了,竟然只靠触点下面的铜片接触通电太厉害了,用了有五年了触点烧没了开始烧铜片,铜片也不行了,才开始没有输出了,

网友W:
替换法维修。既然制氮机如此重要,看照片中电磁阀也不小,建议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更安全,减少PLC故障率,继电器维修也快捷方便。

网友X:
你们做稀矿的呀

网友Y:
应该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