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09):
三菱GX Works2编程软件,打开新建工程中提示

网友A:
重装系统。

网友B:
重装软件试下呢。

楼主:
软件做了好几次,都一样,电脑装了好多有用的,不想重做系统。

网友C: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都没有理会它,软件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我的软件打不开,点确定,取消都退出程序,无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做了好几次,都一样,电脑装了好多有用的,不想重做系统。
先GHOST备份现有系统,重装系统装软件,不行还可以还原嘛。

网友D:
重新装个系统吧 然后再安装

网友E:
参见此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0686

网友F:
我电脑装上了 新建不了工程 懒得装系统了 gx先对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