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怎么感觉变频器输出侧电压偏高呢?都400v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输出端用什么工具测量的?

网友B:
变频器不是发电机也不是升压器,任何测量到电压偏高的现象都是仪表搞的鬼!

网友C:
数字表测得不准,有指针表测量试试

网友D:
换表再测试,看看如何。

网友E:
你用什么表量的?
1、可能通过变频器的面板进行查看,一般变频器均设有变频器各个参数的查看功能,具体需查看使用说明书;
2、用带真有效值功能的万用表进行测量,因为变频器出来的电压不是正弦波,不能用普通的表进行测量;

网友F: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结果不准确,可以用指针式测量。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的万用表!

网友G:
回复 楼主:
确定是真有效值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的万用表!
普通的数字式只能测正弦波的,变频器输出是方波,所以测量值是不靠谱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确定是真有效值表
真有效值万用表什么样子,能让我开开眼吗?。是不是MF47那种指针表就可以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I:
今天修一台输出电压接近500v的,原因是u相下臂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