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手边有台DTU  要通过GPRS连接到公司的固定IP上  在电脑上收到DTU透传过来的数据。

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是  将外网IP的端口映射到本机上,然后通过虚拟串口将TCP转成COM1,用MODSCAN就可以扫得到。。

但是领导不要用虚拟串口。。。不用虚拟串口的话,MODSCAN扫不到数据(DTU发送的是MODBUS协议)我试过用MODSCAN扫外网IP,本机IP,127.0.0.1,都不成。。。

跪求大神给个思路,能不用虚拟串口解决这个问题。。

(MODSCAN只是测试一下,最终要用IFIX扫这个数据,如果只用IFIX也能解决的话就太开心了。。。。)

网友A:
DTU联的PLC?用MODBUS协议又何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这样
RTU连接DTU   DTU通过GPRS发送数据到指定IP  协议是MODBUS/TCP   电脑或者PLC通过这个指定的IP来采MODBUS数据 现在问题就是  如果用MODSCAN直接扫这个指定的IP   不能连接。。。 如果用虚拟串口的话把TCP转成COM然后扫COM就可以扫到MODBUS数据了
但是领导说不让用虚拟串口。。就卡到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
RTU连接DTU   DTU通过GPRS发送数据到指定IP  协议是MODBUS/TCP   电脑或者PLC通过这个指定的IP来采MODBUS数据 现在问题就是  如果用MODSCAN直接扫这个指定的IP   不能连接。。。 如果用虚拟串口的话把TCP转成COM然后扫COM就可以扫到MODBUS数据了
但是领导说不让用虚拟串口。。就卡到这里了
没看明白你这配置是怎么连接的
RTU--DTU--GPRS--互联网---电脑?怎么还要用PLC替代电脑吗?
RTU不支持MODBUS?
用虚拟串口的话把TCP转成COM然后扫COM就可以扫到MODBUS数据了?你是不是还停留在COM通讯上。
你最终要读的是RTU里的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现在的流程是 RTU-DTU-GPRS-互联网-PC
现在卡在互联网-PC这步,采用虚拟串口我是指利用TCP2COM的软件直接将数据转发给一个虚拟的串口,读数就直接扫串口。
现在的问题是不利用虚拟串口能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读到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最终要读的是RTU中的数据,而且最终要的是MODBUS协议的数据,给上位来读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TCP2COM的软件”是不是只有com一种选择,是就没挑了,用虚拟转换吧

网友A:
最终要的是MODBUS协议的数据,这句难理解
你要的是RTU数据,M只是这数据的格式,就像你与法国人对话,中文他听不懂,法语你听不懂,你们都会英语,好了都讲英语,M就类似这英语
现在DTR 会传递M,PC不是问题,RTU不会M吗?查一下资料。

网友B(2016-12-09):
透传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模块的资料
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