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FB功能使用求助

楼主(2016-03-09):
编译始终显示M_1类型错误,不知该如何在FB中使用KnM位数继电器。

楼主:
图片被水印挡住了,重新上传了一下

网友A:
格式错误;K29后面是要16位的,改K4M1;

楼主:
FB里面无法使用K4M1

网友B:
3U能使用FB功能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被水印挡住了,重新上传了一下
K4M0这种地址的表达方式属于全局变量的方式,在FB中不能直接使用全局变量,所以在FB中没有办法使用。
你可以将VAR_INPUT定义一个变量,然后在FROM指令中使用,在全局变量中定义,然后连接到VAR_INPUT引脚上。

网友D:
FX是不是没有功能块,有没有那个能确定下,

网友E:
3的拍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功能块要实现M_2的输出,M10是作为中间变量使用,如果要在外部定义的话,会显得非常繁琐,那使用此功能块简化编程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works2可以对FX系列PLC进行FB编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功能块要实现M_2的输出,M10是作为中间变量使用,如果要在外部定义的话,会显得非常繁琐,那使用此功能块简化编程就没有意义了。

我的回复只是针对与你需要的KnM功能来回答,如果只是在功能块中使用的话,你定义一个内部变量,数据类型为Word【unsigned】就相当于K4M的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样将Word【unsigned】内部变量的值再赋予16位内部变量M点呢?使用MOV仍然报错。

网友C:
M_1是Bit数组,将M_1的数据类型定义为Word。

你需要对IEC61131-3的数据类型章节进行翻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想知道的是怎样将Word【unsigned】内部变量的值赋予16位内部变量M点?该使用什么命令和什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想知道的是怎样将Word【unsigned】内部变量的值赋予16位内部变量M点?该使用什么命令和什么设置?

如果不使用全局变量,仅仅使用内部变量的情况下,你无法直接将一个Word【Unsigned/BitString】类型的值直接赋予一个位数组类型,你可以编写以下程序或者将下列程序FB化后供调用。

上述仅仅讨论三菱的编程,在其他部分厂家的编程中,是允许直接对位串的位进行访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work2中编程并转化为FB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请问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参考?谢谢!

网友F:
学习下,刚换的FX3U

网友G:
这种的话我们都是用结构体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