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变频器电机参数设置极对数错误会咋样?比如本来6极的电动机,设置成4极电动机,运行后电流、转矩如何变化?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A:
用那么多变频器都没设这一项,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B:
起码,额定转速就错了。而且电机等效模型也不对了。乱套了。

我曾经遇到过这个事。一个国产的4极电机,铭牌数据贴的是6极电机。我们是按照6极电机采购的。结果50Hz下,转速不对,找了好多原因都不是。突然想到是不是铭牌数据错了?机座号是相同的。打电话问制造商是否可能铭牌数据贴错了?回答说,太有可能了。哇靠,当场无语。产品制造和检验忒随意了。

网友C:
如果你的变频用于V/F控制模式,无论你设定是几极电机,没有任何影响,仅仅是速度显示的数值不对。

如果你的变频用于矢量控制模式,确实对运行是有影响的,因为4极与6极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D:
这个好像没什么影响,设了最好,不设也能用

网友E:
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F:
期待大家的精彩回答!

网友G:
呵呵;这个与具体的变频器品牌/型号有关;
至少不论那种,设错后面板上显示转速肯定都是不对的;
另外如果用矢量控制,电机学习时肯定对应的参数就乱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看到这句:
 打电话问制造商是否可能铭牌数据贴错了?回答说,太有可能了。哇靠,当场无语。产品制造和检验忒随意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I:
“太有可能了…”这也可以?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精彩回复!

网友J:
矢量控制因该有影响,因为矢量控制跟伺服原理差不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呵呵,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K:
有影响的,只是影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