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一台设备要求断电后保持通电,控制部分吗触摸屏,plc.  电磁阀,开关电源总功率2个kw足够了,但是系统有个风机很特殊,要求断电后不能立即停止,风机2.2kw.380v.
问题来了:
1,  选380转230的在线式ups.控制回路可以后备,但风机需要380.难不成还要加个变压器?  选个5kva的够了吧?
2.  选380转380的ups.开关电源也使用380到24的,这样不需要变压器了。  但是380到380的ups价格太贵,而且最少都是10kva.  要十几万的价格。
没招了,感觉方案都很差,求指点

网友A:
380的风机改为220V的。

网友B:
我们工资做UPS的,10KVA的UPS不到十几万吧!就算施耐德便宜的那款,延时时间不高的话也就几万块就搞定了啊,国产的一两万都够了

网友C(2021-05-19):
风机加变频直接用220的UPS

网友D(2022-01-08):
电网停电2kw的ups给plc,触摸屏供电。plc检测或者自己加一个检测电路检测电网停电(一个继电器应该就可以了)然后自动启动备用发电机给2.2kw风机供电。(5kw的自启动发电机应该足够了)可能会有几秒钟的启动时间,不知道几秒钟的延时有无影响。这样成本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