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初学

楼主(2016-03-09):
002  和003  是否可以 一个常开 一个常闭

网友A:
这个根据你的使用吧
接线方式不同,道理都一样,
就象急停有的接常开有的接常闭

楼主:
002和003  同时有常开常闭 是否有效?

网友B:
输入信号,编程的时候在于你怎么采集

网友C:
引用 楼主:
002和003  同时有常开常闭 是否有效?

二楼解释清楚了,根据你的动作需要,常开与常闭同时出现可以有效也可以无效。

网友D:
从梯形图看接的是常开型接近开关

网友E:
根据程序的要求调用002,003的常开,常闭。

网友F:
同一个输入点,在程序里可以随便使用常开常闭上升沿下降沿,看你程序需求了。

网友G:
没问题的  好比你用中继   常闭 常开是同时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