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里的网络1、2、3、4.......................怎么理解?

楼主(2016-03-09):
请问一下S7-200编程软件里的网络1、2、3、4.......................怎么理解?之前一直对三菱的比较熟悉,编程都在一个框框里,并没有这种划分。而今开始学习西门子S7-200,发现编程界面里分开网络1、2、3、4.......................这个该怎样理解?怎么使用?把程序都写在一个网络里行不?或者每一个网络都有步数的限制?请求前辈指点

网友A:
网络1是错误的,西门子的风格就这样,一个网络只能写一个语句

网友B:
网络1要拆分成二个;

网友C:
大概相当于一个行块之类的。

网友D:
每个网络都可以写一些注释,便于自己以后或他人对程序的解读。

网友E:
一段程序一个网络。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一段程序一个网格

网友G:
一个网段内不能有2个输出的 这个方便你对程序更加明了

网友H:
类似欧姆龙的分段。这个是主动分好的。

网友I:
你可以把网络理解为一个回路,一个网络不允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回路

网友J:
每一个网络里与母线相连的支路只能由一个输出线圈比如Q0.0····(所以你得网络1是错的)一个网络块中可以有多个M0.0····对于输出线圈Q的复位置位是没有限制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把网络理解为一个回路,一个网络不允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回路
赞同  这个说法比较好

网友L:
一个网络里面只能有一条语句,可以有两个输出。如果把网络一中的两个语句用一竖线连接成一条语句,也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