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材料:一个光电开关、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风扇
要求:光电开关感应到有物体经过,风扇吹10秒钟后停止。
    光电一直感应到有物体挡住,风扇一直吹。

我自己装一下。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风扇吹10秒后停止。
要是光电开关一直感应到有物体,就会风扇吹10秒后瞬间断电再上电吹10秒瞬间断电再上电一直循环下去。

网友A:
用断电延时继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好用

网友C:
你用光电控制中继,中继的常开做为接触器的启动信号,接触器的自锁电路是本身的辅助触点.时间继电器的线圈要受中继的常闭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受时间到断开触点控制,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就是延时断电继电器.
所有的元器件的线圈都AC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你看下。这是按图接的,我是新手画的不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能画出接线图么,谢谢了

网友D:
光电开关接通(假设感应到物体时接通),风扇转;光电开关断开,风扇10秒后停(由时间继电器控制)。
若光电开关一直接通,则时间继电器暂时不起作用;那么,光电开关断开后,时间继电器才接通控制电源。

网友E:
手画版,你将就的看看

网友C:
KA的常闭电源不能接L1,要接在KM的辅助触点与KA常开的结点才对

网友E:
其实这个电路很简单,把光电的常闭用上就没有问题了,常闭做停止的开关。要不你的电路反复工作。其他的电路我就不想了。

网友F:
原因很简单,延时一到有把时间继电器复位了。
直接用光电开关去控制时间继电器(光电开关电压与时间继电器不匹配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电去控制接触器,不用做那么复杂
光电开关的电源不能经过任何触点,不然中间如果断一次电就会再执行一次,搞不好又循环往复了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G:
啊!都是有才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一直挡着光电开关,风扇感觉还是会反复循环工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重要是也能做到光电开关感应到物体也一直吹。光电开关也需要物体从有到无,没有感应到物体风扇立即吹10秒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改,能到达要求

网友H:
这样就OK了

网友H:
用通电延时 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改,能到达要求
是是是,就这意思,画急了没认真看,上传了才发现有缺点

网友I:
两种方法:1、采用断电延时继电器;2、采用得电延时继电器,原理图如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用到了光电常闭做风扇的停止用,所以没有这个问题的。光电在遮挡状态,常闭变打开时间电路无法接通KA的,风扇就没办法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