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最近有个项目用松下3台fp-xh60t控制13个轴,其中有8个旋转轴,我想把这8个用速度模式,但是松下资料上写的有点不明白(他上面说的是只有x0和x1才能做速度模式的开始输入,如果这样的话,那我3个plc是不是只能做6个轴做速度模式),望用过松下plc的帮我看看行不行

网友A:
速度模式还管他们什么?直接模拟量给过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速度模式也要一个开始指令吧,只x0和x1才能做输入开始呢?不知道我不做外部输入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速度模式也要一个开始指令吧,只x0和x1才能做输入开始呢?不知道我不做外部输入可不可以

有使能有模拟量就开始跑了,哪里还有开始指令啊

网友B:
用的什么伺服,普通伺服的速度模式,可以用开关信号指定内部速度,或是用模拟量指定速度
启动信号也可以用普通的开关量控制。

网友C:
开始随便一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D:
做好了把程序发上来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E:
速度模式、力矩模式都可以直接模拟量控制,你用脉冲就是脱裤子那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