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9):
每个运动指令执行的时候,这个数值就自己清零了,如果步序多的话不是要很多计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运动指令执行的时候,这个数值就自己清零了,如果步序多的话不是要很多计算了?

脉冲输出 当前值,当前值,当前值!!!

当前值,累计值,年度混了那么多积分的就这样混出来的吗???

楼主:
没有见到累计值了,只能自己计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运动指令执行的时候,这个数值就自己清零了,如果步序多的话不是要很多计算了?

脉冲输出 当前值,当前值,当前值!!!

当前值,累计值,年度混了那么多积分的就这样混出来的吗???

三菱D8340也叫当前值,也不清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运动指令执行的时候,这个数值就自己清零了,如果步序多的话不是要很多计算了?

脉冲输出 当前值,当前值,当前值!!!

当前值,累计值,年度混了那么多积分的就这样混出来的吗???

三菱D8340也叫当前值,也不清零的!

为什么不将标题改为三菱置位M8341可以清零脉冲输出当前值,欧姆龙有没有这样的特殊寄存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只是三菱,信捷永宏都是这样用的。
而且我不是要你说的这个效果,我只是需要的是当前电机位置而已。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把它清零,怪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把它清零,怪谁??

说明书没看仔细,相对定位就是会清零,绝对定位不会清零。

网友C:
定义一下原点,就不会自动清0了